关于高精度振荡器的设计,请求高手释疑

楼主(2009-10-07):
小弟初学模拟设计,最近在做振荡器,在网上看到一些人说振荡器精度不容易做准,做不好的话会有很大的偏差甚至40%以上。
偶尔一次在老外的单片机(430)上看到,他们的内部振荡器(注意,不是晶体振荡器)能做到振荡频率只有1%的偏差。天啊,这是怎么做到的?我想光是工艺的误差就会使振荡器精度远远大于1%吧?

1.请各位老大指点一下小弟,什么结构的内部振荡器能做到如此高的精度?

2.通常的内部振荡器,诸如RC,LC,环形等等,振荡精度大概会有多少?那一种结构的振荡器更容易吧精度做高呢?

网友:
我猜想 他们有一些较调机制吧,等生产出厂后再调整的

楼主:
恩,我原先也是这样想的,只是没办法证实。。。

在一般的芯片内部振荡器里面,如果不用晶体,什么结构的振荡器能更适合做高精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要求吧,一般都有很大偏差,20~30%很正常,有加一些修调
当然有没有特殊做法不知道,没做过

网友:
我们公司的所谓设计师经常烦这个问题

网友:
You need to design an auto calibration circuit for the oscillator to compensate temperature and process variations.

网友:
单片机里面集成 一个晶震是很正常的
呵呵

网友:
一般来说RC不容易做准 你参考下555定时器的结构 那样可以做到 单片芯片 频率波动偏差5%以内

网友:
1%偏差,也太夸张了,期盼高手...

网友:
以前有同事做过,里面加了校准电路,出厂前要每片校准。

网友:
最近搞调试,也是遇到了输出频率不稳定的麻烦!不好做!

网友:
1%也太夸张了!

楼主:
单片机里面集成 一个晶震是很正常的
呵呵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芯片里面能把晶体集成进去吗?
我所知道的单片机的晶体振荡器是在芯片里面集成了电路部分,晶体和电容还是在单片机外的
这并不是一个完全嵌入式的振荡器,我说的内部振荡器是指那种不需要任何外接电路的振荡器

以前有听说过硅晶振能具有优良的精度,也不需要任何外接电路实现完全集成化,
但是不知道硅晶振是不是在普通的CMOS电路里能做,也不知道像430那种单片机是使用了硅晶振还是出厂调校,抑或其他特殊的方法,
至少我接触过的工艺里面,没见过硅晶振。。。

有哪位大哥知道什么思路能做出1%精度的内部振荡器吗?

网友:
我听说是 封装内部搞了个LC震荡的。 ???

网友:
达到这个精度芯片生产出来后需要trimming的

网友:
明显有反馈校准机制的嘛。

网友:
abbr_6c089377917d92cbe89607b4cc90b02b.pdf (1.03 MB , 下载次数: 590 ) 如此高精度的硅振荡器一般需要频率反馈和trim,还有低温漂的bandgap等等,电路结构相当复杂,不过前段时间从网上找到一个松下的资料,一个带温度补偿的迟缓振荡器,在没有bandgap的情况下设计了一个1%以内的11MHz片上振荡器,很厉害

网友:
trim 或者有PLL DLL之类的 猜的

网友:
内部振荡器应该是出厂校准的,但是每一个都要校准么?这个怎么做呢

网友(2010-09-03):
应该有自动调节控制,否则不可能达到如此精度。

网友(2011-02-12):
最近正在头痛这个问题啊

网友:
trim的吧
也没想到其他的

网友:
+/-20%以内蛮好做的,电阻的corner差异避免不了,只有修调,记得群里有位大侠说了个思路R用1/gm,c=w*l*Cox,可以抵消Cox的差异,至于什么样的结构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2011-03-18):
这种电路的关键在于温漂要很小,工艺引起的偏差在出厂时用 trimming 的方式修正。每一片单独修正,这个也不难,测试时给一个基准的频率,和内部振荡器的输出作对比,比如1000个clock对比,理论上精度就到了0.1%。也可以作温度的trimming,不过测试时升降温是个费时的过程,可以一批片子同时作,节省些测试成本。
如此作来,1%也就不难实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般般吧。。。

网友:
这东西能做到1%,无论trim 与否都相当NB了

网友(2011-05-19):
!1%无敌啊

网友:
这东西能做到1%,无论trim 与否都相当NB

网友:
如果本身电阻和电容温度系数不够低,做到3%的精度还是有难度。

网友(2011-08-08):
棉条舵手 仍人

网友(2012-10-20):
如果能多些相关的资料就好了,可以学习下

网友(2016-06-02):
回复 网友C:
这个资料怎么损坏了,能再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