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 III不能下载到配置芯片EPCS64里去

楼主(2009-10-07):
是按照cyclone iii的data手册画的,做好板子后,能通过JTAG把sof下载到FPGA中去,但是不能不能把jic下载到EPCS64中去,下到85%就下不去,提示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先谢谢了!!!

网友(2009-12-26):
请问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LZ用的具体哪个型号,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再用电压表量一下下载的几个引脚,看有没有和地短路,把成事上电烧掉了,这个系列的很脆弱

网友(2011-07-19):
这个问题好像是CycloneIII的通病了,我查了手册和网上网友的资料后得出一个结论:
JTAG的10阵接口统统采用2.5V的VCCA供电,就是给c3的PLLA供电的那个
AS下载的10针接口用3.3V供电

然后同时有JTAG和AS模式的时候,MSEL选择0010要,其MSEL选1的管脚,用2.5V的当高电平,同时,如果使用了Altera的EPCSXX系列的串行配置FLASH,其bank1中必须配置VCCIO3.3V

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意见,如有误,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