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to deal with the internal clock during DFT

楼主(2009-10-07):
Hi, all,
  There is an internal clock generated by the system clock. When I inserted scan chain, all the flip-flops driven by the internal clock weren't in the scan chain. It said the CK of these FF are uncontrolled. I set mixing_clock mix_clocks.
   How can i fix those problems?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
我是来顶的

网友:
如果RTL未freeze,修改RTL,增加mux, 用test_mode作为选择信号在test模式下将外部clk用作dft clk,在功能模式下将分频时钟用作clk; 如果代码freeze,用autofix在门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是做dft的,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邮件一起讨论:haidongli22@yahoo.com.cn

网友(2011-07-14):
回复 网友A:

    请问用的是哪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