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T过程中,分频时钟下如何处理?

楼主(2009-10-07):
系统分出两个时钟,定义了mixing_clock 之后,分频时钟驱动的flip-flop仍然没有在scan chain上,请教大牛,在线等。

网友:
用autofix,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2-11-21):
或者直接在分频时钟处进行Atpg 的mux。应该是可以的。或者使用auto fix。

网友:
楼上可以说的更清楚一点不,最好能举个例子,因为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需要at-speed 测试的话,需要在分频器后面加入occ_ctrl logic,如果不需要at-speed,可以加simple mux 用低速时钟来测

网友: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稍微一点复杂,因为系统用的时钟既有外面输入的的时钟又有模拟部分恢复出来的时钟,这两类时钟都要做分频处理。有一个时钟管理模块专门做时钟的管理,这个模块应该怎么做处理,at-speed测试可要可不要。还有个问题就是说对于多时钟域的设计能不能简单的用top-down方式做,求大神给我解惑

网友:
这不就是简单的drc问题吗。直接在模块的clock root上插mux就行了

网友(2017-01-03):
请问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我也遇到了相同 的问题,用autofix发现软件会自动在分频的时钟之后加上MUX,并且MUX的输出也接到了驱动的reg的ck pin上,但是软件还是报告有violation,说reg的ck pin was not controled,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