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成功LOAD TDF文件,但是PIN却不在TDF里指定的位置,跪请各位大牛帮忙

楼主(2009-10-07):
小弟第一次用ASTRO做数字的后端,还有几天就要TAPE OUT了,急的直冒虚汗,各位好心的帮帮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继续黑暗中探索

网友:
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是不是语法不对

楼主:
我是先用SIDE+LACATION 方式DUMP一个TDF,然后改每个PIN的位置,再LOAD进去,应该不存在语法问题吧

网友:
不知道您load后有没有重新axgplaner 呢。。。我也不懂,,嘿嘿。

网友:
写一段上来看看

楼主:
TDF内容如下:
  define _cell (geGetEditCell)
  dbCreateCellBoundary _cell '(
(0.0000 0.0000) (1288.8000 0.0000) (1288.8000 1288.8000) (0.0000 1288.8000) (0.0000 0.0000))
tdfPurgePadConstr
pin "ram_adr_o[0]" 41 0.8 0.8 "left" 0 40
pin "ram_adr_o[1]" 41 0.8 0.8 "left" 0 50
.......
我想把PIN ram_adr_o[0] 放在左边的(0,40),实际上ASTRO没有这么干

网友:
应该可以的啊。是所有的放的都不对,还是部分。如果是部分不对看能不能搜到不对的pin,如ram_adr_o[0]
把上面没用的删掉,只保留pin  ……

楼主:
所有都不对,和没有LOAD TDF一样的分布

网友:
我用的是side和order,还没试过location

网友:
你所说的不在location上,是指不在你给的点上吗?
一般tool会把pin放到grid上:你给的location不在grid上的话,tool会自动错开到grid上。
我不太清楚Astro是不是这样的,没用过

网友:
看你这么急,我必须帮你一下:
1、load tdf ,之后pin的位置是没马上变。

2、再运行一遍设置布局。就可以了。

我去年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第2步必须做。

其功能类似redraw一样。

有问题继续交流吧。

能让大家觉得解决问题,我很高兴,呵呵。

网友:
一个可能是楼上的那个原因,我也有过类似情况。
再者可能是你的tdf中有没有pad标错方向的,或其他简单的误笔。导致不能astro更新pad 位置。
再认真检查下吧。。

网友:
多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看你这么急,我必须帮你一下:
1、load tdf ,之后pin的位置是没马上变。

2、再运行一遍设置布局。就可以了。

我去年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第2步必须做。

其功能类似redraw一样。

有问题继续交 ...
引用 网友A:

好,我去试下,现在已经不这么急了,因为已经错过班车了

楼主:
看你这么急,我必须帮你一下:
1、load tdf ,之后pin的位置是没马上变。

2、再运行一遍设置布局。就可以了。

我去年也碰到一样的问题。后来发现,第2步必须做。

其功能类似redraw一样。

有问题继续交 ...

按照laowu0704说的去做,可以了,在此感谢各位大牛的热心帮助!

网友(2010-01-17):
load TDF的时候不要填上面那个library名字或是cell名字,OK

网友:
看load tdf 时有没有什么warning

网友(2011-11-13):
我的为什么在core旁边没有我想要的Pad呢?core旁边一直没有,求指点!

网友(2011-12-27):
回复 网友B:

load TDF的时候不要填上面那个library名字或是cell名字,OK

这句话太关键了,沿着上面说的步骤,在load TDF后,也重新setup floorplan,pin始终没有操作成功,奇怪了,他们不是说做完这步就可以实现了吗,虽然astro窗口提示load成功。折腾了半天,始终实现不了,最后看到你这句话,我将load TDF File窗口中的Cell Name一栏清空,再次load,在setup floorplan一次,pin放置正确!感慨颇深呢,astro在这一点上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