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验证想升级!

楼主(2009-10-08):
请教一下怎么用VMM,我现在有questasim的仿真工具,如果要用vmm来验证的话,该怎么弄啊?是不是得有个vmm的库还是什么的,有具体的实例可以上手的么?

之前在做验证都是写激励(直接+随机),约束,断言,covergroup,不会用vmm。

谢谢啦!

网友:
装个VCS 或者用OVM也不错啊

网友:
questa6.5b+ovm

网友:
回复2#, 用VCS和OVM是可以,不过貌似没什么太好的debug工具支持。 debussy 基本不支持类的写法

网友(2010-05-02):
好深奥啊,都不会

网友:
我跟楼主有一样的困惑,看楼下高人指点

网友:
用VMM的话最好就是使用VCS工具仿真
如果没有用VCS的条件,只能用questasim的话就使用OVM了
由仿真工具决定使用哪种方法学

网友:
没用过V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