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增益和偏置电流

楼主(2009-10-08):
经典的2级运放,第1级差分输入,第2级共源放大器,两极之间有补偿电容和电阻。减小第一级的偏置电流,第一级的增益增大,这是对的,可为什么会使第2级的增益减小,从而总的增益减小?是不是通过补偿反馈回路引起了一些变化?谢谢了。

网友:
第一级的偏置电流减小,会导致输入级的过载电压降低,但是输出电阻会增大较多,所以第一级的增益会增大。
但是输入级的过载降低,会使漏源电压降低,会使第二级的过载降低,导致第二级的跨导降低,所以第二级的增益会降低
不知道这样分析对不对

网友:
不太可能,在同一个偏置条件之下,应该有同样的增益,除非您第二级的
偏置条件已改变,当然,我们讨论的是DC增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作点有变化吧

楼主:
第2级的偏置为什么会变呢?

网友:
单端输出的工作点会变化,差分输出的有cmfb的话工作点应该不变吧

网友:
1。运芳输出是单端还是差分
2。如果是差分 每一级都需要加CMFB
3。单端输出结构 第一级的直流输出电压变化,作为第二级输入,使得第二级的输出直流电平变化,所以会使得第二级增益变,差分输出的话,没有加CMFB分析是一样的

网友(2010-07-26):
除了LS说的外,还有可能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你怎么看的增益~

网友:
第二级可能进入线性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t's not right conce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