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DCM使用疑问?

楼主(2009-10-08):
请教一下各位,如果想采用DCM产生二分频输出,作为一个模块的工作时钟。现在我使用ISE自动生成了一个DCM,那么是否还需要在该模块内部例化DCM呢,就想例化一个普通IP核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例化?

网友:
要的,会自动产生.V的

网友:
Yes !!
可以將Core Gen.產生的.xaw或.v檔加入Project中,但是,
在Top層還是必須例化一個DCM模組。

网友:
所有的IP都必须在代码中例化

网友(2010-01-07):
例化,这个是必须地。

网友:
底层Module当然要在TOP中例化了,不然信号怎么给DCM?

网友:
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2011-06-09):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但添加了相关文件后,在顶层文件中例化后,为什么DCM没有添加进去。意思是还是独立的,例化不进去。不知道什么原因,求指点。。。

网友:
必须的,否则ISE怎么知道你使用了DCM哦

网友:
如果是使用了core generatro生成的ip在顶层例化后,并将.xaw或者.v文件添加到工程文件中,可在工程文件中看到,如果你是使用原语进行例化的,那么在工程中是看不到的。

网友:
需要,就像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