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指点一下~~~RF与MW的区别???

楼主(2009-10-09):
小弟初始RF~~~还请哪位大虾指点指点他们之间的详细区别???

网友:
RF 相比 MW来说频率要低些,所指也更广泛一些,甚至13.65MHz有时也会被称为RF;微波频段通常指3GHz以上,如C,X波段

网友:
一般的定义,300MHz~3GHz为射频频段,匹配电路可由集总元件构成;3GHz~30GHz为狭义的微波频段,匹配电路一般为分布元件如微带线构成。
不过现在有趋势把二者合称射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