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感的尺寸问题

楼主(2009-10-09):
看有关资料时说,当电感的纹波较大时,会增大电感和功率开关的峰值电流,因此会增大他们的尺寸。不太明白为什么电感的峰值电流增大时,它的尺寸也会增大呢?请赐教!

网友:
耐压能力提高 通常会对应尺寸变大吧

网友:
峰值电流增大,大到下一个阀值时,inductor上面绕的线就要用粗一些的了, 体积就变大了,这个不难理解吧

电感增大, 电感体积得变大了, 这个就难说清楚了。
还记得高中物理里面,有教过一种东西叫Maxwell Equations吗? 其中的第二方程说,变化的磁场可以产生感应电场。
也就是说,一个你绕好了的电感,
你把线圈面积乘以线圈的磁感应强度,再乘线圈的匝数N,得到的这个量的时间上变化率 (d/dt),
算出来的就是线圈所产生的感生电动势。 V = d(NBA)/dt

同时定义 V=L dI/dt。 那么,电感就是
线圈面积A 乘以 线圈的磁感应强度B 乘以 线圈的匝数N 再除以 电流I。 而通常,B本来就和I成正比, 也和N成正比。
所以,电感L最后通常是跟线圈的匝数N的平方成正比,和线圈面积A成正比, ... ...

其他条件一样的情况下,电感随线圈匝数的变大而变大, 随线圈面积的变大而变大, ... ...

也就说, 1u的电感ni你串联4个才有4uH,
但其实如果其他条件不变, 1u的电感你绕了原来4倍的圈数 你就有了16uH.
但不管你用串联多个的方法,还是多绕几圈的办法, 为了增加L, 你的电感器的体积都变大。

楼主:
峰值电流增大,大到下一个阀值时,inductor上面绕的线就要用粗一些的了

恕我愚笨,这个不大懂

网友:
多谢3楼解释,还是写得挺清楚的

网友(2009-11-27):
还是没看明白。。。

网友:
电感电压U=L*di/dt,所以di=U*dt/L,因为U是不变的(输出电压恒定),周期dt也恒定(非变频),所以电感越大,纹波电流就越小,减小纹波电流就要加大电感,电感加大,电感的体积就要加大。镇流电感是绕制的,电感量越大,绕制的体积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