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t验证中发现transition time过大怎么解决

楼主(2009-10-09):
在做pt的时序分析时,设置的transition time的约束为1.75ns pt分析实际结果为77.03ns 导致后面做vcs波形仿真的时候无法输出波形 更改约束后实际结果也远大于要求约束 请教达人 这是为什么 怎么解决 或是怎么分析这种问题

网友:
你在报pt时要用-nets, -capacitance, -transtion_time都报出来,看看是不是由于fanout和capacitions过大引起的transition time过大.你设的transition time很可能没有用,因为如果采用bottom-up的综合方法,在综合顶层模块时对各子模块进行dont_touch,便会无法优化子模块内部的cell而出现fanout过大的情况.你可以检查一下是不是这种情况,我邮件haidongli22@yahoo.com.cn,有机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