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精度programmable gain amp的结构

楼主(2009-10-09):
最近接了一个活,需要一个12bit精度的 pga ,我想了好几天没有什么好的机构,不知道谁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文章能提供,不胜感激!

网友:
看这个,看有没有什么想法??? High Speed Variable Gain Amplifiers.pdf (177.29 KB , 下载次数: 145 ) Precision Variable Gain Amplifiers.pdf (237.47 KB , 下载次数: 142 )

网友:
12bit精度的 pga ---这精度要求也太高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什么用途啊,要把前后说清楚啊,是开关电容电路还是连续时间电路
用开关电容可以做10bit吧

网友:
还有要求最大增益是多少呢,如果增益只要求不高于4倍的话,用开关电容的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吧

网友:
thanks for the papers

网友:
for 12bit精度, try find out the match techniques from
Resistor DAC design.

网友:
12bit精度的 pga ---这精度要求也OK

网友:
12bit的线性度?

楼主(2009-12-08):
sorry for my late response, 连续时间的,前一段时间太忙所以没来得及回复邮件,

楼主:
还有要求最大增益是多少呢,如果增益只要求不高于4倍的话,用开关电容的应该还是没问题的吧
引用 网友B:

最大要求32倍,要求增益为 2 的n次方倍,当然如果有更多的增益选择更好

楼主:
for 12bit精度, try find out the match techniques from
Resistor DAC design.
引用 网友C:

即使电阻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再开关选择的时候也会遇到问题

楼主:
看这个,看有没有什么想法???204975204976
引用 网友D:

我会看得,前段时间太忙了,刚抽出时间看自己的帖子

网友(2010-02-08):
初学者,学习了。

网友:
谢谢上传的资料

网友(2010-04-15):
12bit精度是什么意思?
恐怖。。。。。。。。

网友:
没有实际做过,但是应该不是很困难,看看ads1248,都是20bit的应用,里面也是用的PGA。所以。。。。

网友(2011-07-07):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