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DDR2 ip核 DQS 问题

楼主(2009-10-09):
我使用altera公司定制的ddr2_compiler加入我的sopc系统,结果综合过了,为何fitter时,老出现错误Error: DQS I/O pin "ddr2_dqs[1]" does not feed a Clock Delay Control block,这个问题困扰我很长时间,请高手们若是知道的话,不吝赐教!!!
十分感谢!!!

网友:
ding!!!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
不知道你的板子是买ALTERA现成的还是自制的。如果是自制的要检查一下你用于DQ的IO管脚,并不是什么IO口都可以作为DDR的DQ通道的。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原因是,我在使用DDR的IP CORE时没有把所有的信号连接上,导致统合时把IPCORE中的一些东西给综合掉了。

网友:
dqs 必须连到对应的 dqs脚

网友(2010-03-17):
6# printprint 同意楼上

网友:
一起来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顶,请问对应的DQS是一个bank内的所有DQS都可以吗?我做的DQ和DQS是同一个bank的,然后在bank内就是乱连的了。

网友:
dqs是不能随便连接的。你去看FPGA上名称为DQS的引脚的IOE(chip planner中看),这个IOE里面是有与DLL接口的,DLL就是延时锁定环,一种纯数字的锁相环,用以对其DQS和DQ以保证准确的采样,实现源同步。另外IP上接线也要注意。有时候你引脚分配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就是给你报个错,有些没接的线都给接上可能就好了。

网友(2012-03-09):
关注,最近正在后仿

网友(2012-05-08):
dqs是特别的pin,不能随意分配。详细的可以查看altera的手册

网友:
引脚锁的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