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请教fpga的两个问题

楼主(2009-10-09):
问题1:fifo是什么?我借了一些vhdl的书,其中并没有找到

问题2:我写了一个程序,将外部ad的信号读进来,存在signal上,请问怎样把信号放在fpga内部的存储器中?比如ram中?

呵呵,刚开始学确实有很多疑问,相信我问的也不难,请各位老手们多多指教!
最好能写个语句(vhdl)说明一下,这样更好理解。

楼主:
请老鸟们指点!

网友:
你的问题太基础了 建议先看书或者上网搜索

fifo 先入先出存储器

数据存储可以放在寄存器里也可以放在ram里 都是很简单的

网友:
如果量不大,可以直接用signal,否则可用片内ram

网友:
fifo实际就是一个数据缓存

网友:
1. FIFO,First In First Out先入先出。    FIFO主要用于异步时钟域信号(多bit信号)的传递或者buffer。
2. RAM的话,你需要查阅相应FPGA的ram资源如何使用。

网友:
signal是VHDL语言里的定义,相当于verilog里的wire或者reg,ram是存在于FPGA里的资源,至于你的signal是不是转化成ram,要看FPGA的mapping配置

网友:
呵呵 多看看书 或者本论坛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FIFO是先进先出存储整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下,怎么调用IP核,编译的时候出错了

网友:
学习中,是贴都挺好。

网友:
That's also a question for me.

网友(2009-11-08):
WOW,没啥基础呀,这么搞下去走不远的,先打基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