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约束的问题

楼主(2009-10-10):
inout端口在作为input时在clk1下,作为output时在clk2下,
用set_input_delay约束了input端口之后,约束output_delay是否需要设置
-add_delay???
高手帮忙回答一下啊!!!

网友:
肯定要的,要不后边的会覆盖前边的。
综合完成后用report_port -verbose看看是否是你需要的。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
谢谢,
再问你一个问题:如果后边的覆盖掉前边的会造成什么问题呢?

网友:
应该需要吧

网友:
会造成前边设置的等于没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