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使得运放不工作?

楼主(2009-10-10):
就是来一个方波时,
当方波处于高电平的时候,运放正常工作,输出正常值;
当方波处于低电平的时候,运放停止工作,输出为零电平;
这个电路该如何设计呢?
用开关运放???我试了,好像不行!

网友:
把方波作为低功耗运放的电源

网友:
用个开关控制运放的偏置电流,低电平时让流入运放的电流是0。

网友:
同意black_lotus
可以看共摸输入电压来控制开关

网友:
这个问题要具体对待!!!
我怀疑运放的建立时间相对于你的控制放波周期比较长,导致运放来不及正常工作!!!
要么改掉你的控制方波;要么重新设计你的运放,主要是优化运放的建立时间!

网友:
运放怎么会停止工作,除非是带shutdown的运放,那有怎么会有输出
你需要的就是一个模拟开关

网友:
在运放的输出端与GND端加一个NMOS,漏极接运放输出端,源极接GND,方波信号接一个反相器,反相器的输出再接这个NMOS的栅极,大功告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运放搭一个滞回比较器就可以了,注意运放的偏置电压。

网友(2010-11-27):
简单的standby功能就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