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李 乐福的 OTA 设计 许多的疑惑

楼主(2009-10-10):
MODEL 库中  UN UP  TOXN   TOXP  在哪里?  例如我下载了

0.18 的工艺库,哪里有这个东西?  好多的不懂慢慢问吧!

如下图:

还有兄弟们有没有 一个 例如7805  IC 设计的简单实例之类的,让我从头到尾 理解一下 设计的过程,让我们不再感觉那么深奥。

我再次感恩涕零,诸位的协助。

网友:
库文件中有一个.scs文件(如果你用spectre做仿真的话),里面有这些参数的。

楼主:
我怎么看 *  ***************************************************************************************
*  GSMC Logic/Analog 0.18um 1P6M Industry Baseline Generic 1.8V/3.3V process SPICE MODEL *
*  ***************************************************************************************

工艺库里怎么没有呢?

只有 RAR压缩包  里只有 一个 gd018.l  的文件

而 gd018.l 只是一个 TXT文本文件。  如下图 是否还需要看具体的 说明呢?

*  ***************************************************************************************
*  GSMC Logic/Analog 0.18um 1P6M Industry Baseline Generic 1.8V/3.3V process SPICE MODEL *
*  ***************************************************************************************
*
*    PROCESS :  GSMC 0.18um 1P6M SALICIDE 1.8V/3.3V
*    MODEL   :  BSIM3(V3.2) (Hspice level 49)
*    VERSION :  V1.4
*    DATE    :  Nov 27, 2007
******************************************************************************************

*In the input netlist, use the below .lib statements to call the desired models in gd018.l model file:
*
*        Lib name                            Description
*
*        .lib 'gd018.l' TT                1.8V nominal typical NMOS and typical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SS                1.8V nominal slow NMOS and slow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FF                1.8V nominal fast NMOS and fast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SF                1.8V nominal slow NMOS and fast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FS                1.8V nominal fast NMOS and slow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TT_3V                3.3V nominal typical NMOS and typical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SS_3V                3.3V nominal slow NMOS and slow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FF_3V                3.3V nominal fast NMOS and fast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SF_3V                3.3V nominal slow NMOS and fast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FS_3V                3.3V nominal fast NMOS and slow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TT_N                1.8V native typical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SS_N                1.8V native slow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FF_N                1.8V native fast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SF_N                1.8V native slow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FS_N                1.8V native fast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TT_N3                3.3V native typical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SS_N3                3.3V native slow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FF_N3                3.3V native fast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SF_N3                3.3V native slow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FS_N3                3.3V native fast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TT_M                1.8V MEDIUM Vt typical NMOS and typical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SS_M                1.8V MEDIUM Vt slow NMOS and slow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FF_M                1.8V MEDIUM Vt fast NMOS and fast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SF_M                1.8V MEDIUM Vt slow NMOS and fast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FS_M                1.8V MEDIUM Vt fast NMOS and slow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TT_M3                3.3V MEDIUM Vt typical NMOS models
*        .lib 'gd018.l' SS_M3                3.3V MEDIUM Vt slow NMOS and slow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FF_M3                3.3V MEDIUM Vt fast NMOS and fast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SF_M3                3.3V MEDIUM Vt slow NMOS and fast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FS_M3                3.3V MEDIUM Vt fast NMOS and slow PMOS models
*        .lib 'gd018.l' DIO                1.8V diode models
*        .lib 'gd018.l' DIO3                3.3V diode models
*        .lib 'gd018.l' DIO_DNW                DNW related diode models
*        .lib 'gd018.l' BIP_TT                1.8V Vertical PNP and NPN Bipolar typical models
*        .lib 'gd018.l' BIP_FF                1.8V Vertical PNP and NPN Bipolar fast models
*        .lib 'gd018.l' BIP_SS                1.8V Vertical PNP and NPN Bipolar slow models
*        .lib 'gd018.l' BIP3_TT                3.3V Vertical PNP Bipolar typical models
*        .lib 'gd018.l' BIP3_FF                3.3V Vertical PNP Bipolar fast models
*        .lib 'gd018.l' BIP3_SS                3.3V Vertical PNP Bipolar slow models
*        .lib 'gd018.l' RES_TT                Resistor typical models
*        .lib 'gd018.l' RES_FF                Resistor fast models
*        .lib 'gd018.l' RES_SS                Resistor slow models
*        .lib 'gd018.l' CAP_TT                Typical MIM Capacitor models
*        .lib 'gd018.l' CAP_FF                Fast MIM Capacitor models
*        .lib 'gd018.l' CAP_SS                Slow MIM Capacitor models

网友:
你这个是一个spice库文件,你在其它文件找一下吧。

网友:
靠这些参数计算得到的器件尺寸和仿真器得到的结果差异会很大,现在的器件模型很复杂,最好还是参考一下gm/id的设计方法

网友:
大哥你把名字写错了,是李福乐我们上课的老师,他的AD在清华是比较有名的

网友:
25看一看

楼主:
只能努力学习 努力灌水

gm/id的设计方法  能否解释一下?

网友:
gm/id 曲线还是比较稳定的,可以仿真gm/id vs Id/W 的曲线。
去搜一下,有一篇paper介绍的。

网友(2010-04-08):
李福乐也在这个版上混的,直接问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