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开关中的电荷注入和电荷馈通效应都是指在开关关断时的效应吗?

楼主(2009-10-10):
mos开关中的电荷注入和电荷馈通效应都指的是在开关关断时的效应吗?
那开关闭合时没有这些效应吗

网友:
Charge injection (电荷注入?)通常是指在开关关断时的效应;但clock feedthrough(电荷馈通效应?)并非只发生在开关关断时,只要删极(gate)电压发生变化,都会引起或多或少的clock feedthrough.对不起,不知中文翻译有没有对上号.

网友:
应该是开关开通和关断都有的。
只要gate电压发生变化,都该有对应的时钟馈通

网友(2012-10-01):
有相关资料吗?

网友:
电荷注入发生在开关关断瞬间,是由于关断时沟道内的电荷需要散掉才能是沟道真正消失,然后才能进入截止状态;
时钟馈通是由栅极与漏源区的交叠电容引起的,栅极时钟电压的变化耦合到了源漏端。

参考资料:《高等模拟集成电路》 P.55
-------------------------------------
楼上居然挖出了三年前的帖子,佩服佩服!

网友:
栅极存放电时,都有沟道电荷改变,从所连接节点吸走电荷或注入电荷,都属于电荷注入效应。。。所有相关问题都是从这里引出的。

网友(2015-09-02):
怎么消除影响!!

网友A:
开关闭合后,注入的电荷会流向低阻抗点,不会积累在电容上,因此不会造成影响。但断开时电荷会被“孤立”在电容上,所以会改变电容上的电压,进而对电路性能造成影响。

网友(点评):
请教下,书上说会对NMOS的输出电压产生一个负跳变。开关断开,电荷流进CH电容,不应该电压正跳变吗?

网友(2015-12-13):
从前看到尾,没有再看到几年前发帖回帖人的消息。自己解决了问题,就不再关心后人能不能解决相应的问题了。如果我们都能够做到乐于帮助别人,而不是只会从别人那里寻得帮助,我们整体的水平乃至国内的发展水平会不会有所上升呢?

网友(2016-09-02):
回复 网友B:
要么将主晶体管的电荷通过另一个晶体管消除,就是加一个虚拟开关,第二种就是将P管和N管结合起来!

网友(2016-10-31):
回复 网友A:

   很喜欢你的解释,感觉很到位

网友:
Charge injection or Clock feed through只是定義
一切都是物理現象
別太拘泥在文字中了
Analog Design必須化繁為簡
好好運用邏輯思考才是你最大的武器

网友(2020-08-09):
拉扎维书上说的是开关断开时的影响,但实际上仿真下来开关闭合时也会有一点点~

网友(2022-06-16):
引用 网友A:
开关闭合后,注入的电荷会流向低阻抗点,不会积累在电容上,因此不会造成影响。但断开时电荷会被“孤立”在 ...

解释的很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2023-05-30):
解释的很通俗易懂,谢谢

网友(2023-11-29):
大佬们在cadence怎么仿真时钟馈通与电荷注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