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恒定跨导的cmos运放

楼主(2009-10-10):
跨导恒定的原理不太懂,文章里说保持Ip+In=IT  可不知道为什么会相等,电路虚线部分不太懂

楼主:
这是图片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楼主:
怎么插图片啊?

楼主:
file:///C:/Documents ,这是图片

楼主:
我设的下载不要钱这是一篇IEEE论文,题目是1v rail to rail constant-gm cmos op amp 今年5月份的 getPDF.pdf (205.43 KB , 下载次数: 208 )

楼主:
帮帮忙了

网友:
下载扣了5元

网友:
School paper, school paper, use it at your own risks!

I downloaded and read the paper, here's a summary of these two authors' ideas:

1. You need to push the two diff pairs M1-M2 and M4-M5 to weak inversion region;
2. Constant-gm is achieved by keeping the total tail currents of the two diff pairs constant (gm is proportional to the drain current);
3. The gm control circuit is a replica bias, and Ip is controlled by the input common mode voltage.

The Vibas for M7 & M8 could be more tricky, but the authors have never mentioned it in the paper.

So IMHO, if the headroom is not an issue, go for traditional ways to design constant-gm opamps.

楼主:
谢谢楼上的答复,m7,m8应该是一直被偏置在饱和状态吧,如果m4,m5截止的话,m1,m2,m7,m8不就是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吗,m7 ,m8的偏置应该好处理吧

楼主:
我设置的是不扣钱,可能管理员还得设置吧

楼主:
m31的漏极电流时怎么被,m17,m18控制的,不太懂

楼主:
有哪位大侠能吧虚线部分的电路给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
Good question, qerqing. The more I reviewed this paper, the more doubts I have.

Basically, the gm-control circuit is to generate Ip that can track in+/- common mode voltage (Vicom). M22/23/24/25/26 is an amplifier to form the negative feedback loop. However, in my opinion, the node between M17 and M20 can fluctuate dramatically and the replica Ip may be decide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in+ and in- rather than Vicom. I am not sure if we should short the node between M17 and M20 with the node between M18 and M21. Maybe I'd better run some simulations to find out the answer. But my initial feeling is something might not be right with this gm-control circuit. However, I could be wrong as well.

楼主:
楼主说的有道理,不过那个负反馈网络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如何工作?

在M22-26形成的OPAMP中,M23的栅是OPAMP的正极,M22的栅则是负极,M22/M24的接点则是输出。这样一来,OPAMP会通过调节M27的电流使得M30和M20的漏极电压相等。如果M20和M30是匹配的话,流经M20的电流就会跟流经M30的电流一样,再通过电流镜,由M31流出的电流便是可控的Ip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我怎么没看出来,哈哈,楼上真是厉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恒定跨导我们一般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3倍电流的方法,一种是恒定电流的方法。前种是考虑输入差分对工作在饱和区时,使只有一个pmos差分对(或nmos差分对)工作时,获得额外的3倍尾电流,这样它的跨导就和pmos差分对和nmos差分对同时工作时的总跨导相同;第二种方法也是业界采用比较多的方法,工业设计中重要的输入差分对尺寸往往很大,使其工作在亚阈值工作条件下,从亚阈值跨导公式:gm=I/nkT可以看出,无论是nmos还是pmos,gm是和I成正比的,不考虑n的差异,只要我们保持I不变,gm也将不变。所以对于轨轨的差分输入,我们保持尾电流之和不变,那么总的跨导也将不变。

作者提出的是流过差分对的电流之和不变而非尾电流之和不变,虽然这样做的精度可能更高一点,但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有太大的改进,只不过是新瓶老酒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A:

Hi, ulsi123. I think you have forgot that this op amp should work in feedback. So, in a stable system, the in+ and in- should be equal. and the current passed through M17 and M18 should be equal in dc value. So, I think the architecture is OK

But there might be a tricky problem. If the author bias M20 and M30 in this way, M20 and M30 should be worked in linear region. To keep the drain of M20 and M30 equal, the dc gain of  amp M22 - M27 should be large. And I'm a little bit worried about the stability of this feedback amp. Cause in case when Ip is small the phase margin would be worse, and this part of circuit might oscillate

网友:
LZ可以参考下SANSEN大叔的模拟精粹,第11章专门讲了这个恒定的轨到轨~~~

楼主:
如果把M27,M28去掉,连接M22的栅漏,M22的栅漏,这样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担心有道理,不过一个一级运放补偿还是比较容易的,应该稳定的吧

网友:
被扣了吗?我不知道啊。不过下来看看也不错。不就是5块钱嘛

网友:
下载完扣钱了!

楼主:
27,28,29,30组成的负反馈环,哪位高人还能具体详细的解释一下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顶了

网友:
利用3倍电流实现GM恒定的可以参考allen的 模拟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
有很多paper,自己先看看吧。
查查德州农机的paper

网友(2009-11-22):
东西很高深,学习

网友:
9楼说的没错,风险高于收益,不是个好电路。

网友(2010-01-18):
就是版主还忽悠人~

网友(2010-04-06):
太垃圾了,居然说不要钱,也不能这样骗钱啊!!!!气愤

网友:
见过的呀

网友:
什么叫 很孤傲到的

网友:
一个恒定跨导的cmos运放?  我实在不懂 。只能 猜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