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ECS240课件中的high-swing bias如何理解?

楼主(2009-10-10):
大家好,EECS240课件中有如下几个宽摆幅偏置电路,不知道如何理解它们对衬偏效应的敏感性?哪位大哥知道有相关的解释文档共享一下,或指教一下相关资料的名称可以吗?急用急用!谢谢了。

网友:
You may read Baker's CMOS book (2nd Ed) page 639~650 or Johns/Martin's analog book chapter 6.

网友:
最前面的6个管子时机上市一个 W/6L的串联管,为了给高摆幅电流镜提供偏置电压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哥,从图书管里只收罗到“Martin's analog”、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第一版EN)、CMOS电路设计、布局与仿真(第二版CH)。
其中好像都没有解释体效应敏感性问题啊,只要第三本有提到为何采用6个串联管的原因。到底如何理解对“体效应的敏感度问题呢?”大家指点指点啊。谢谢了

楼主:
顶起来啊,别这么快就沉下去啊

网友:
实际工艺只有 Tri-well才行啊!

网友A(2022-05-30):
可以分享一下课件吗

网友(2022-12-05):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一下课件吗

论坛很多,搜搜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