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形振荡器设计

楼主(2009-10-10):
环形振荡器的原理是依靠N级的RC延时来产生的震荡波形,请高手指点下,这里的R指的是大信号下的导通电阻呢,还是小信号下等效输出电阻呢?先谢过了!

网友:
是小信号电阻

网友:
这个我怎么觉得刚开始是小信号起振,最后频率应该归到大信号

网友:
小訊號的R 是用來決定BW
大訊號的R 決定Rise/Fall time, delay....
所以應該是大訊號

网友:
small signal -> start-up
large signal -> frequency

网友(2009-12-14):
拉哥书上397页就这个问题分析的很清楚了

网友(2010-09-11):
那就是说,还是可以用电流公式推导的电阻来计算这个延时的喽??

网友(2025-04-01):
关于这个问题我也有个疑问:比如说三级的电流模环形振荡器,他的振荡频率是1/6Tdelay,想知道这里的Tdelay该如何计算?能简单的看成Cload*Vswing/Ibia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