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O 该怎么仿真?

楼主(2009-10-10):
RT VCO应该怎么仿真? 做些什么? 我只是用hsim做了一下tran仿真,看了一下中心频率 大概差不多。如果要精细仿真该怎么仿呢? 用hspice-rf吗? 如果是用hspice-rf,那该怎么仿呢?

还有,噪声应该怎么预测?

网友:
用ADS的HB精确仿真,所有参数包括相位噪声都没问题。不要用tran仿真,中心频率大概差不多是不行的。

网友:
When you simulate VCO, you need to check:

1. If the VCO can oscillate by itself (you may run power rampup);
2. VCO center frequency and its process/voltage/temperature variations;
3. Kvco;
4. Phase noise or jitter;
5. Some others, for example, try to inject a noise to power/ground, and check its impact on jit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要用ADS仿真啊? 从来没用过。。。现在时间比较紧,因为这个VCO是用在一个serdes芯片内部的PLL时钟合成器中的,所以想从简单入手,先将VCO调节好,再一步一步的往下。

请问有没有例程可以学习下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能说具体点吗? 通过hsim仿真,vco可以起振,那么怎么仿真看中心频率是不是正确?fft吗? 还有,怎么仿真来测量jitter or phase noise? Kvco又该怎么仿真测量?等等一系列问题。。。 请明示。。。

网友(2010-04-08):
希望高手能赐教一二

网友(2010-07-21):
有本书就是介绍的ADS仿真VCO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5-07-17):
高手来个教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