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9-10-10):
一个电路设计中,DSP与FPGA之间有几根数据线连接(大约10根,主要是中断、串口通信线),在PCB布线时,PCB走线大约18cm,请教这样布线可以吗?在后期的调试中会不会由于走线过长,出现信号线叠加干扰或信号线减弱的问题?

两者(DSP与FPGA)之间是否需要经过一个驱动器来进行连接,提高信号的质量?
请教!!谢谢

网友:
信号电平制式?速率?走线走在表层还是内层?有没有完整得参考平面?

网友:
没必要。顶多加个源端串联匹配电阻。
DSP部分有模拟的话(AD之类)要注意数字模拟不要交叉。

网友:
如果是IO口线,传输控制信号,就无所谓了,也可以加个门电路,做隔离

网友:
跟信号的速度和上升、下降沿有关

网友:
一般中断,串口,那么速度一般不太块;FPGA 上用到的是通用的I/O,为2.5V/1.8VTTL电平;DSP上用到的如果是做中断用,那是中断专用口或是通用IO;一般你这个板子做layout的时候,应该有专用的地层和电源层吧,因为都用到DSP和FPGA了,不是一个很简单的板子(特别注重成本考虑的除外),以我实际设计的经验来说,没有问题,可以直接连;
我有设计过Virtex-5和DSP6455在一块板上的经验,实际走线应该有12cm左右,就是直接连的,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