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DC软启动问题

楼主(2009-10-10):
请问下在PSR形式的AC/DC中软启动可以是功率管导通时间慢慢上升,不清楚可以不可以是开始的导通时间就是确定的,只是整个开关信号的频率在逐渐增加,谢谢!

可以的话把软启动的更详细的作用和一半实现方法说下,谢谢!

网友:
何为PSR形式,没听说过。

另外你采用的是何种芯片,控制电路可否上传,大家一起看看再提意见

网友:
soft-start時大多數的IC都是做成ON time慢慢變大, (固定頻率). 當然也有一些QR的IC有做其他的手腳.
我們回過頭來討論你講的情況, 把soft-start做成on time固定, 頻率慢慢上去.
如果是這個情況, 到底一開始的on time應該選用多少就需要考慮.
選的太大, 雖然一開始頻率低(off time長), 但是第一下的on 就會讓你的in-rush電流過大.
選的太小, 依開始頻率低然後到頻率高, 這樣子開機時間很長.且這段時間都算是OCP(OLP), 持續幾十個ms就會保護.
-------------------------
最後ㄧ個要考慮的問題是與正常loop接手的問題.

希望有幫助到你

网友(2010-11-17):
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解,看有没有大牛出来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