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PCI2050在cPCI板卡中的应用问题

楼主(2009-10-11):
做了一块cPCI的板子,用PCI2050桥接,扩一个标准32bit的PMC接口(其实就是PCI转PCI)
调板子的时候发现PMC设备不识别,麻烦诸位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1、首先核对了一下CPCI的规范,最初怀疑是仲裁信号对使用有误:从PCI2050扩出的PMC使用的是REQ#0、GNT#0,CLK0,PMC的IDSEL与AD26相连,INTA~D# 中断依次为C、D、A、B;从规范的要求来看,如果IDSEL与AD26相连的话仲裁信号对似乎是应该使用REQ#5、GNT#5,出于飞线的难易程度,我把这几个信号调整为:REQ#1、GNT#1,CLK1,PMC的IDSEL与AD30相连,INTA~D# 中断连接顺序不变,依然为C、D、A、B。
调整后PMC的设备仍然无法识别。

2、分析PCI2050芯片是否工作正常,用示波器测量芯片的128管脚HS_LED:输出为3.3v,45管脚P_CLK输入为33MHz正常,但21管脚S_CLK无输出,S_CLK0~4也都无输出。这是否说明PCI2050本身就不正常呢?

请教诸位,我的分析正确吗?PMC设备不识别的原因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办法判断芯片的状态呢?
多谢!

网友(2012-02-29):
你好,我和你是一样的问题,希望能得到交流,谢谢。如果能联系我,必有重谢!!

网友:
您好,在吗,我的PCI2050遇到你当年一样的问题,我可以把我的PCB发给你你,给我看下吗?必有重谢!!!

网友:
联系我号码,谢谢。18717135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