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candence 的问题

楼主(2009-10-11):
在CANDENCE下做了个电流镜,仿真时间大于10个uS时正常,但小于10US就会出现:开始正常,在到达仿真结束前,会发生震荡现象,怎么办?

附上原理图和仿真结果图。

网友:
Check your simulation time step and accuracy mode. BTW, I still try to understand your design ..

楼主:
步长10ps  ,精度是CONSERVATIVE

仿真时15US (及大于该时间长度的)都正常,但电路用它的电压为偏置时,,该电流镜中电流被拉为0了。

从下面看,由左到右,2,4是产生,1,3是偏置

楼主:
如果把该电流镜放在VIRTUOSO中仿真,仿真时间为15US,没有任何问题(温度系数,PSRR都正常),可若要把它放在有很多元件的电路中,仿真结果就不行了,如图。
电流镜和其他元件没有任何联系,结果就不正常了。

网友:
我认为是仿真精度的问题。
我仿真振荡器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不设置仿真精度,就没有振荡的结果,因为不能积累误差。
一定要把仿真精度设置好了,才会有正确的结果出来。

楼主:
问题已解决,加个1P补偿电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