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10.1下怎么调用pcie ip核?

楼主(2009-10-11):
这里用的是ip核是endpoint block plus for PCI Express v1.6
pcie ip core生成之后 写了调用文件

module a_x1(
                        pci_exp_txp,
                        pci_exp_txn,
                        pci_exp_rxp,
                        pci_exp_rxn,

                        sys_clk_p,
                        sys_clk_n,
                        sys_reset_n
    );
     output    [(1 - 1):0]           pci_exp_txp;
    output    [(1 - 1):0]           pci_exp_txn;

    input     [(1 - 1):0]           pci_exp_rxp;
    input     [(1 - 1):0]           pci_exp_rxn;

    input                                             sys_clk_p;
    input                                             sys_clk_n;
    input                                             sys_reset_n;

    a a1(
                         .pci_exp_txp(pci_exp_txp),
                        .pci_exp_txn(pci_exp_txp),
                        .pci_exp_rxp(pci_exp_txp),
                        .pci_exp_rxn(pci_exp_txp),

                        .sys_clk_p(pci_exp_txp),
                        .sys_clk_n(pci_exp_txp),
                        .sys_reset_n(pci_exp_txp)
                                );

endmodule

编写test_fixture文件后 仿真结果不对
输出仍然是高阻态  就是说ip核没有工作
问题在哪呢?
请教

网友:
那你是否检查了你的调用文件,看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
在Modesim下仿真,应该需要安装Xilinx的SmartModel

网友(2009-11-17):
很可能是链路还没建立好连接,看看仿真库是否正常工作?看看仿真报告。。。

网友:
是不是你的输入没有进行复位啊

网友(2009-12-30):
你在生成IP核的时候名字是a吗,你实例化的时候是a,要看一下是不是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