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OS管做开关

楼主(2009-10-11):
小弟现在要用时钟来控制MOS管的开关,这个时钟怎么产生,是用振荡器来产生脉冲吗?谢谢了

网友:
描述太简单,别人无法回答!请讲明白应用场景,目的,碰到问题。

楼主:
电路主题就是电池充电电路。
我要在CADENCE中仿真。我是想拿MOS管做开关,第一个周期给电容充电,接下来给电池充电时MOS管关闭。控制MOS管的开关状态,要拿什么样的时钟,怎么产生?

网友:
控制器产生PWM即可,也可以同时检测电池电压

网友:
PWM芯片,或者是单片机

网友:
PWM 芯片,或是一个简单的单片机,产生你所需要的控制波形,因为可能你充电的时间和给电容充电的时间不会是一样的;

网友(2009-12-22):
如过周期不变,用555不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仿真,加一个脉冲信号源,如果是问电路的话,可以采用555等电路

网友(2010-02-22):
用单片机就成应该~~~

网友:
看LZ对问题的描述含糊不清,还是要多看些书,打些基础,否则是沙滩上盖楼房。

网友:
检测电压,电容电压和电池电压分别检测,通过比较器输出来反映充电状态,然后根据状态动作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