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循环问题

楼主(2009-10-11):
function z = sum(k)
z = 0;
i = 1;
while(i<k)
    z = z + i;
    i = i + 3;
    k = k + 1;
end

为什么我输入sum(3),结果却是3呢???

网友:
sum()是软件默认的求和函数,换个函数名试试

网友:
sum是Matlab本身的保留关键字,不能用作自定义函数名

网友:
sum是默认函数名,x不为矩阵而只是一个数的话,sum(x)返回的就是x

网友(2009-11-15):
写function的时候不要用系统已经存在的函数
自己定义个新的名字,什么大小写啊

网友(2009-12-18):
sum是自定义的函数

楼主(2010-04-07):
我现在明白了,谢谢了。

网友:
现在才明白,还是现在才回来回帖?呵呵

网友:
sum是matlab自己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