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1.2V内核稳压芯片选择

楼主(2009-10-11):
请问一下大家选用什么样的稳压芯片为FPGA 的1.2V内核供电?能否给个电路图?谢谢!

网友:
我记得我们的开发板上用的是 AMS-1084ADJ

楼主:
LM1117-1.2可以吗?这样的芯片好像不好买啊?

楼主:
我看到别人用的是LM1117-1.2,它的输出不是1.2V,那是多少?LM1117-1.2的1.2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TI和linear的网上有对应的FPGA电源供应电路图,可以参考下的

楼主:
TI和linear的网上有对应的FPGA电源供应电路图太复杂。
有没有简单点的,LDO型的,四脚的

网友:
Goes to LT website take a lo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