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道笔试题

楼主(2009-10-11):
given delay of 100um metal line caculate 1000um delay with and without buffers
我看到的笔试题是这样的,想问问大家,这个该怎么算延时了?

网友:
什么意思啊?咋看不懂呢?

网友:
我想原题目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已知100UM的线延迟
给出1000UM的线,间隔100UM插入一个BUF,计算这时候的线延迟?同时计算1000UM不插入BUF的线延迟,比较两者大小。
结果应该是插入BUF的延迟小于1000UM的线延迟。1000UM的线延迟是100UM线延迟的100倍。
而插入BUF的线延迟只是9个BUF的延迟加上10段100UM的线延迟。

网友:
我想原题目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已知100UM的线延迟
给出1000UM的线,间隔100UM插入一个BUF,计算这时候的线延迟?同时计算1000UM不插入BUF的线延迟,比较两者大小。
结果应该是插入BUF的延迟小于1000UM的线延迟。1 ...
引用 网友A:

恩,楼上正解!

楼主:
hitten正解,确实如此。我后来重新搜了一下问题,确实是你说的那样,谢谢啦
3# hitten

网友(2010-01-29):
1000UM的线延迟是100UM线延迟的100倍???

网友: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1000UM的线延迟是100UM线延迟的100倍”?有公式可以计算吗

网友:
t=0.69RC
R与C都10倍,t就是100倍

网友:
就是100倍,最简单的模型,RXC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2016-04-16):
我怎么感觉是用elmore延迟计算是10*11/2,哪个才是答案,插入缓冲器的延迟并不知道啊,必须大于一个临界长度才行把,请高手公布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