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TOP诚邀模拟IC相关培训讲师 创芯人才网--重磅上线啦!
大家做过的最高频率的Switching DC/DC converter 是多少MHz开关的呀?

楼主(2009-10-12):
大家做过的Switching DC/DC converter 的最高频率是多少MHz呀?
开关频率在100MHz 以上的DCDC有  效率超过85%的吗?

网友:
100M....
辐射损失掉的能量大得吓人,还谈什么效率。

楼主:
通常,100MHz以上开关电源芯片上, 由于inductor在10nH的数量级,output capacitor在10nF数量级, 所以这些都被集成在芯片上。 芯片上没有任何方向上长度超过2.5mm的话,芯片上的元件 并不能够 辐射出 很多波长在10mm以上的电磁波。 辐射损失掉的能量是很小的。

当然, 如果你不小心 曾发现过在集成电路芯片上造 100MHz至3GHz range 的微型antenna的巧妙方法, 请一定赐教。

网友A:
这么高的频率,我都没有见过!一般4MHz以下的算是常见的了,想一想如果把频率做到100MHz,那么对应的内部处理电路的响应速度都是多少的啊!目前我的水平是无法想象到的。

楼主:
嗯,真正commercialized的,好像是只有4MHz 比较常见。 记得五年前 凌特出的LTC3418就是 4MHz 8A Synchronous buck 。。。 后来就不见开关频率有所提高, 而主要只做polyphase, 比如LTC3605还是4MHz,up to12 phases。 去年才看见Micrel出的 MIC23031是 8MHz Synchronous buck。还有就是今年浮出水面的国产XF45061,其实只能做6MHz同步降压,却吹牛说是 “世界上频率最高的同步整流转换器” 。

一个清华六字班的学弟 三年前在MIT 做过一个100MHz的Switching DC/DC prototype,但不是synchronous buck 而是inverter+transformer+rectifier, 因为用的全是dicrete components,效率很差小于75%.  前些时候又听说学校里搞GaN HEMT/Si CMOS 集成的教授在做300MHz的synchronous buck with on-chip inductor & capacitor,号称要做85%的效率,也不知道流片了没。

楼主:
做VHF DC/DC的时候, 通常不是那么general-purpose,大家是想一个办法将duty cycle 控制在50%左右。 比如 high step-down ratio的应用的话, 会使用 (on-chip) tapped inductors.

想一想如果把频率做到100MHz,那么对应的内部处理电路的响应速度都是多少的啊!
引用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MICREL 06年就发布了mic2285,8Mhz 500mA的buck.

网友(2010-07-19):
頻率愈高,響應的速度也愈高,設計就越精密
如果要設計這麼精密的電路應該要花費不少功力

网友:
但是為何要到 > 100MHZ  ??

100MHZ 是有何優點
inductor or Cap 可以很小嗎

有沒有 100MHZ dc/dc paper 可看 ?

100 MHz DC-DC switching converter with tracking control

找到 50~100MH  mesfet 的
不知道喽樓主 的 200MH  看圖好像是 cmos
cmos buck 可以做到 200MHZ ?

ultra high freq step down GAAS11_4.pdf

Modeling,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f On-Chip Inductors and transformer.pdf

网友:
不知这种on-chip converter能提供多大功率

网友:
牛人。。。只弄過2M的,跟樓主相差很遠啊
望都望不到

网友:
通常,100MHz以上开关电源芯片上, 由于inductor在10nH的数量级,output capacitor在10nF数量级, 所以这些都被集成在芯片上。 芯片上没有任何方向上长度超过2.5mm的话,芯片上的元件 并不能够 辐射出 很多波长在 ...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何要这么高频率,通常专用的开关电源芯片如果开关频率在4MHZ以上就可以集成电感。另外这大概还你的输出电流还有关系。
至于效率,和你的输出电流有关系,最高点在90%不难做到。

网友:
頻率愈高,響應的速度也愈高,設計就越精密
如果要設計這麼精密的電路應該要花費不少功力
引用 网友C:

难点存在于开关电源的干扰如何处理。
速度那么高,逻辑上的时序往往会和抗干扰矛盾。我想这的确是个挑战,目前我所遇到的工艺还无法达到这个水平。
我想它的结构应该不是常规的,电路应该趋向于简单,应用区域也比较窄。
我所接触的工艺,单纯的逻辑电路都是ns级的。做到4MHZ~8MHZ还是可以的,但是100MHZ我还是想不通。

网友:
时序往往会和抗干扰矛盾

网友:
100M纯扯淡

网友(2010-09-08):
100Mhz的开关电源用在何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