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电源抑制瞬态仿真,conservative比liberal结果好?

楼主(2009-10-12):
LDO电源抑制瞬态仿真,输出电压的纹波,conservative比liberal结果还好?
感觉很奇怪,moderal的结果其次位于中间。
真搞不明白,通常下conservative 的仿真精度高,结果也差一些。真感觉奇怪,
望高人解答,相信那种情况的仿真呢?

网友:
这个不是绝对的

网友:
我见过的都是conservative好

网友:
Maybe the OP calculated in conservative mode is more accurate.

网友(2012-07-14):
回复 楼主:

    我这几天仿真了ADC的动态特性,发现liberal比moderate差了很多啊,这个应该怎么解释?

网友:
不是绝对地!

网友:
一般没必要考察liberal的结果吧

网友A(2016-08-31):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ADC要和其他部分一起做整体仿真,所以仿真精度用liberal, 以减少仿真时间,但是仿真出来的结果特别差。   想问一下,如果这样的话,流片的测试结果会比较接近 moderate的仿真结果,还是 liberal 的仿真结果?
   谢谢。

网友(2023-11-07):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因为ADC要和其他部分一起做整体仿真,所以仿真精度用liberal, 以减少仿真时 ...

接近conservative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