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比较器的抗干扰能力

楼主(2009-10-12):
设计了一个经典的比较器(暂叫它comparator A)。其正端接带隙基准VREF,负端接一个锯齿波。仿真时没什么问题,但实际做出来后发现,锯齿波信号通过比较器的差分对管对VREF产生了影响,导致VREF上有很大的毛刺。而在电路中,VREF给其它比较器提供参考源,这个毛刺就导致了其它电路的误操作。
请问一下高人,都有哪些方法可以消除VREF上的毛刺呢?从comparator A自身的结构和管子的宽长比设计上可能实现消除VREF上的毛刺吗?

网友:
加ref bypass cap

网友:
铁汉有啊!!!!!

网友:
不知道啊,呵呵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2楼的办法还是可行的,只不过要看你的毛刺有多大了,如果毛刺太大,需要的滤波电容可能会较大。

网友:
this is capacitor feedthrough between input and reference point.
add some cap to try the result again.

网友:
如果你的VREF在輸入到比較器之前加上一個unit gain buffer.
把comparator的VREF和其他電路的VREF隔開
應該可以解決你的問題
當然unit gain buffer 的source / sink的能力要夠強
另一個方法...加上bypass電容也可以試試看

网友(2009-11-28):
一般都是楼上的办法了,加bypass cap ,将本vref产生支路独立或者加buffer等等。或者可以的话减小输入对管的尺寸。

网友:
用迟滞比较器

网友:
只有9楼的回答靠谱一些~~~
第一个option是迟滞比较器,这样Vref上的噪声就会影响不到翻转;
第二个option是用RS触发器,这样就只在锯齿波的一个周期内翻转一次,有效地避免了比较器的重复翻转。

网友:
请楼主确定:
是kickback问题,
还是差分传入crosstalk问题?

网友:
一般做法每个用到Vref的地方都都加R C,

网友:
只有9楼的回答靠谱一些~~~
第一个option是迟滞比较器,这样Vref上的噪声就会影响不到翻转;
第二个option是用RS触发器,这样就只在锯齿波的一个周期内翻转一次,有效地避免了比较器的重复翻转。
引用 网友A:

好像楼主的问题在于comparator影响了vref从而影响了其他电路...不知后仿没有,否则应该能看的出来时kickback还是crosstalk了。

网友:
use buffer is wise choice, (such as an op buffer with low output res), considering the high output res of bandgap circuit.

网友:
我觉得7楼的比较好

网友:
个人觉得你的比较器的输入信号为锯齿波,因为是一个周期信号,所以通过输入端管source端的电容将这个有幅度的信号couple到vref端, 只要你加的电容是CGS的几倍以上应该就有效果,而且在layout上一定要注意将这个电容尽可能的靠近比较器的输入端,这样才最好的发挥bypass的功能.

网友:
我也觉得加Buffer是更好的方法。
最近看了一个电路,也是比较器,
一端是直接接地,作为0电平,令一端是一个开关信号。
这样直接拿地作为输入端电平不好吧?一个很小电平,比如100mV或者50mV应该都比0好。

网友:
迟滞比较器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比较一端接VREF.另一端接锯齿波,是因为差分对的寄生电容将锯齿波的噪声耦合到了基准
所以加BUFFER 或者BYPASS电容是可行方法

网友:
use buffer is wise choice

网友:
楼上的兄弟,楼主的问题是比较基准受到了输入对管gs电容的couple吧,加bypass电容或buffer隔离是常理,你所说的是比较器输出毛刺的解决办法吧

网友(2016-08-25):


网友(2019-03-01):
你这是DC-DC的PWM比较器吧。

网友(2021-03-31):
tks for your useful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