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编译内核出现的错误什么改!!!

楼主(2009-10-12):
在内核编译完后实行make dep没问题,然后实行make bzImage就出现了一下的错误,请问高手什么改过呢?
fs/fs.o: In function `fsync_super':
fs/fs.o(.text+0x339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ync_dquots'
fs/fs.o: In function `fsync_dev':
fs/fs.o(.text+0x3480): undefined reference to `sync_dquots'
make: *** [vmlinux] Error 1

网友:
有库没有编译进去吧

网友(2009-12-31):
愉、叶乃青编 清华愉、叶乃青编 清华愉、叶乃青编 清华愉、叶乃青编 清华愉、叶乃青编 清华愉、叶乃青编 清华愉、叶乃青编 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