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v中的dpi

楼主(2009-10-12):
请问各位大大,sv中的dpi接口可不可以调用C++的lib呀?有没有人实际用过呢?

网友:
没有实际用过 但是觉得可以

网友:
偶调用过C,但只是调用自己写的function,C++没尝试过,Lib也没用过

网友(2010-03-15):
应该不可以。

网友:
dynamic lib could be compiled by c++
Pls give us more details or elaborate your questions

网友(2010-11-12):
linux环境下设置环境变量  VCS_CC = /usr/bin/gcc

网友:
可以调,但是要用C包一下

网友(2012-11-09):
将c++函数加一个c的wrap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