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熟悉AWR的大虾介绍一下EMSight好吗

楼主(2009-10-12):
小弟正在用这个软件画图。
1. 对于它的de-embedding功能一直看不明白,手册看了许多遍,网上也搜了很多资料。但是不明白具体原理,以及如何操作(怎么设置端口port和reference plane)。
2. 在用EMSight画图时,有哪些要注意的?
3. 还有,一个普通的Microstrip line是不是只用2层就行了,在设置enclosure的时候,一层是介质层,一层是上层(多设成空气)。
4. 在画电路图时,有个MSUB,就是对介质层的描述,其中有个ErNom参数,这个参数是不是与Er的值相同,没看明白这个参数是啥?

这么多问题,不好意思,如果哪位明白其中1个或2个,也请告知。
谢谢各位大虾了!!!

网友:
顶一下,是好问题。我也遇到过,学习,不明白,只能放弃。

网友:
顶一下,是好问题。

网友(2010-04-27):
没有用Emsight的飘过,zeland可以和awr链接

网友:
你的问题两三句话说不明白,希望我的回复能给你点启发:
1. De-embedding说白了就是你画得结构边界不是你设计电路的边界,EMsight的激励是通过一段虚拟波导加到你的仿真结构端口的,这个波导不用你加,软件在计算的时候会自己加。这种方法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在你的电路边界(端口)会有很多激励模式,虽然最终只有唯一的传输模式会在你的结构中传输,但是很多高次消退模要经过一段传输距离才会消失。为了去除这些消退模对结果精度的影响,建议在你的需要仿真的结构端口都加一段延长线到enclosure边界,然后通过de-embed把参考面移回到你需要计算的电路边界。reference plane就是你设计电路的真实边界。
2.有哪些需要注意的。ok,我只能说实践出真知,真的很难三言两语给你什么金玉良言,多做练习吧。
3.基本上就是这样
4. Enorm是当你的仿真电路里有使用Xmodel模型时使用的。Xmodel与一般的model的区别是它们是电磁仿真结果拟合的,这样的model精度更高,既然是电磁仿真拟合的,和仿真的环境就有关系,最重要的参数就是介质板介电常数。AWR已经在released版本里预先对很多不同介电常数介质板做了Xmodel的仿真,如果你的介质板介电常数与这些已在库里的介电常数相近,你就不需要再重算Xmodel了。简单举个例子,er=3.48的Xmodel已经预先算好了,我的设计用的板子是er=3.5,那么在我的仿真电路里,我的substrate参数,er=3.5,ernorm=3.48,这样当我需要使用一些微带不连续性模型的时候,我可以使用精度更高Xmodel。

其实你的这些问题,如果仔细读读帮助文件是可以找到答案的,我建议你还是要多看书,多看帮助。

网友(2010-08-16):
我看这个软件看的头大...

网友(2013-10-24):
最好能比较Emsight、Agilent,zeland, ansoft, 以及Sonnet

网友(2013-12-16):
不好学啊,看help学一下就蒙了

网友:
还有,一个普通的Microstrip line是不是只用2层就行了,在设置enclosure的时候,一层是介质层,一层是上层(多设成空气)。
可以, 也可設成金屬三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