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达人关于icc2008

楼主(2009-10-13):
从论坛整了个icc2008,没用installer安装,直接解压缩的,设置好cshrc和lic后
启动icc_shell  报如下错

Warning:  Sit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 Have you run install_site?
Unable to obtain features 'Galaxy-Common Galaxy-ICC ' because:
Error: Cannot open key file '/data/eda/syn/icc/admin/license/key' or a licensing environment parameter has not been set correctly. (SEC-2)
Fatal: Galaxy-Common+Galaxy-ICC is not enabled. (DCSH-1)
Exit IC Compiler!

郁闷至极,跪求达人!!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等待达人!!

网友:
找不到license,应该是license没设好或者是license不能用,

网友(2010-06-17):
启动DC时出现警告:
Warning:  Site Information is not available ... Have you run install_site?
如何解决?

网友:
大侠在哪里?

网友(2012-10-05):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安装时没有遇到,今天遇到了;请问你当时解决了没有?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16-01-28):
Can anyone solve these.....?? Post method here

网友(2018-11-26):
请问你当时解决了没有?是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2021-07-30):
the same !!!! how to solv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