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舵SFDR随频率上升而上升的问题

楼主(2009-10-13):
在仿真SFDR的过程中
对于4bit电流舵DAC  设定好时钟频率为1GHz
当输入频率从5MHz到200MHz变化时,
SFDR呈现如下变化
fin                SFDR     SINAD
5.859375M        35.8011     27.3969
25.390625M      36.0337     26.2046
56.640625M      29.7007     22.9385
103.515625M    28.0178      20.9888
208.984375M    33.6446      24.7161

从上表中看出 SFDR在200MHz以前,基本呈现下降趋势,然而到200M开始,SFDR又开始回升,然而瞬态波形在观察中确实变差。
故想问问原因在哪里!
谢谢各位大牛们指导。

我做SFDR的步骤,仿真导出计算需要的点,然后利用MATLAB程序调用经典的那个计算SFDR的程序。

楼主:
另外就是 由于电流舵是差分互补输出
我发现在低频信号输入时,将两差分信号相减做SFDR比单端信号做SFDR改善1-3dB
而高频时,比如200MHz以上后,差分输出比单端输出改善要大于8-9dB,感觉有点不可信,大牛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
QQ交流号码

网友(2010-02-25):
大侠,能不能告诉小弟DAC 的SFDR等动态特性具体在Cadence ADE中如何仿真,有没有什么材料之类的,给我发一份ccp106@126.com,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2011-10-22):
我并没有做过current-steering的DAC,我想是不是由于电路本身的低通特性所导致的SFDR随着频率的上升而下降.而在低频时,电路的SFDR
就是由带内的基波和相应的二次谐波来决定,而到了接近于奈奎斯特频率处,相应的二次谐波分量会被电路本身的低通特性所衰减,而导致出现SFDR上升的现象。不知道回答的对不对,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
第二个问题现象的出现也和之前所说的原因有关,
希望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