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的亚稳态求助

楼主(2009-10-13):
向大家请教一下亚稳态的问题,大家遇到这种情况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2009-12-03):
消除亚稳态可参考下面代码,将输入延迟个节拍,或者输入管脚schmitt trigger设置,请高手指教
        reg        [7:0] command_r1, command_r2;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eset)
        if(!reset)
                begin
                command_r1 <= 0;
                command_r2 <= 0;
                end
        else
                begin
                command_r1 <= command_in;
                command_r2 <= command_r1;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