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做过ldo限流保护的大侠帮帮忙?

楼主(2009-10-13):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ldo,但是过流保护电路老是搞不定,烦请好心人帮帮忙。我的限流保护思路入下图所示:sample 1.2的基准电压比较产生vgate,当vcc18支路电流在限制电流范围内时,sample小于vref12,vgate为高,不影响ldo正常工作,当vcc18过流时,sample大于vref12,vgate为低,vcontorl被拉到高电位,功率管截止,但是截止后sample电压降低,vgate又会升高,如果负载电流一直处于过载情况,则环路就一直循环,请大侠帮忙分析下 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设计的原理没有错,但有几点建议你考虑进去:

1. Comparator要加Hysterisis,多少由你的spec定;
2. vgate是否应与其他控制信号组合一下来控制vcontrol,比如,一旦过载后,是否要等其他的控制信号deassert 后才恢复正常工作。

楼主:
谢谢!ulsi123   我在试试!

网友:
1# laoban1234 根据你的描述,感觉你的电路应该是震荡了,应该进行补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思路是正确的
不知你是哪儿出了问题,可以详细描述一下了

网友(2012-06-17):
谁帮忙解决下,我也正在做的!谢谢!

网友:
如果输出一直是小电阻,你这方法肯定不行,即使加磁滞或者控制整个LDO的EN信号。加clamp

网友:
In a such system, a hysterisis is a must! On the other hand, you could use current system in stead of the control only by gate voltage, such as pulling down vcc18 voltage when you are in over-current condition, at lest no damage could occure. It's safe.

网友(2024-06-04):
挖个坟。这是个环路,Control把驱动管和Sense管都关了,这个必然震荡。
过流保护应该好做,但是如果要求负载正常了,你电路还能恢复就很难。
比如1A电流你发现电流>1.5A可以保护,一些做法是直接关掉,用latch锁住,但是自恢复怎么弄?
过一会释放一下,如果大电流还在,继续锁,再尝试。
还有就是通过连续域的检查,如果负载是1.0A,自动恢复,这种可能大家都喜欢。我觉得思路应该是当负载电流大于1A,让Control点电压不再下降或者下降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