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构成的微分电路为什么会在一定频率下有相位突变?

楼主(2009-10-13):
如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微分电路中有电容,存在极点,时间常数等于RC,在s域分析中,分母存在为零的极点,在相位曲线中,在此极点处的相位变化为45度

楼主:
仿真结果是由-90度跳变到90度哦,如图

网友:
看来我还是需要多做题 才能学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