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构成的微分电路为什么会在一定频率下有相位突变?

楼主(2009-10-13):
如题,请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
It is because of the effect of pole and zero starting from certain frequency.

网友:
个人觉得也是零、极点的问题。期待完美答案

网友:
相位突变?能贴个图上来吗?

网友(2010-08-16):
是不是因为频率到达某个值之后运放就不是理想的运放了呢,比如要想保证微分正常运算得有放大倍数Au>>2*pi*f*RC,小弟也是初学,不知道解释的对不对

网友:
说的再详细写,最好用图形表达出来

网友:
是说仿真结果吗?是不是从180度跳到-180度这种?如果是这样,那就太正常不过了。

网友:
是不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啊,实际不存在? 8# acrofox

网友:
如果是 -180 度到 180度的跳变,那么是仿真软件的问题,或者说是仿真软件的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