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IC4151安装求救!!!SOS!!!

楼主(2009-10-13):
我在电驴上下的ic5141,安装在Redhat EL5.3上,按照网上大侠的指点,成功安装,并启动license,可以运行icfb&了,但是存在一个Bug,导致运行的速度极慢。关闭Cadence的CIW,查看CDS.log文件,发现在最后有下列错误提示:
“ virserver.tcl error: libgcc_s.so.1 must be installed for pthread_cancel to work”
看这个意思是没有安装libgcc_s.so.1;但是用find命令查找它,有下列输出,

# find / -name libgcc_s.so*
/usr/lib/vmware-tools/lib64/libgcc_s.so.1
/usr/lib/vmware-tools/lib64/libgcc_s.so.1/libgcc_s.so.1
/usr/lib/vmware-tools/lib32/libgcc_s.so.1
/usr/lib/vmware-tools/lib32/libgcc_s.so.1/libgcc_s.so.1
/lib/libgcc_s.so.1
/home/eda/cadence/ic5141/tools.lnx86/systemc/gcc/3.2.3/install/lib/libgcc_s.so
/home/eda/cadence/ic5141/tools.lnx86/systemc/gcc/3.2.3/install/lib/libgcc_s.so.1
/home/eda/cadence/ic5141/tools.lnx86/lib/libgcc_s.so
/home/eda/cadence/ic5141/tools.lnx86/lib/libgcc_s.so.1

一下子找出了这么多,所以,请大侠指点,如何解决这个Bug?
跪谢!!
我的QQ:1003176749

网友:
OS 版本不對

楼主:
对比RHEL4,在/usr/lib/ 目录下有gcc目录,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似乎是真的缺少libgcc_s.so,没有办法,在RPM下载网站上:http://rpm.pbone.net/index.php3? ... 1.2-44.el5.i386.rpm
下载安装,没有完成,提示系统已经安装了libgcc。信息如下:
[root@localhost linuxosfiles]# rpm -ivh libgcc-4.1.2-44.el5.i386.rpm
warning: libgcc-4.1.2-44.el5.i386.rpm: Header V3 DSA signature: NOKEY, key ID 82fd17b2
Preparing...                ########################################### [100%]
        package libgcc-4.1.2-44.el5.i386 is already installed
我就有点郁闷了,这是怎么回事?紧急!!!

网友:
package libgcc-4.1.2-44.el5.i386
这个不对

楼主:
#ln -s  /lin/libgcc_s.so.1 /usr/lib/libgcc_s.so
setenv LD_PRELOAD /usr/lib/libgcc_s.so
%source .cshrc
%icfb &

网友:
os 换成RHEL4 安装

网友:
这个很简单,他说缺libgcc_s.so.1你就下一个对应RHEL5.3的libgcc_s.so.1安装一下,记得一共缺三个库文件,还有一个libXP.so,还有一个什么不记得了,反正他说缺什么你就下什么装上。

网友:
试试 setenv LD_ASSUME_KERNEL 2.4.1

楼主:
已经解决!!!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不过顺便说一下,如果设定
setenv LD_ASSUME_KERNEL 2.4.1
会产生很多新的问题,并且导致ic5141和calibre不能使用,提示缺少更多的包,所以,这样的方法放弃了
还有,按照8#的说法,已经在提出问题的时候说明过了,系统已经安装了对应的包:安装的时候,报告错误。——参见3#的本人的说明。
使用RHEL4的后期版本也有一样的问题,早期的版本没有去试过。
解决方法参见5#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把问题的解决方法贴出来,就成了一个很好的参考资料,楼主真是好人啊!

网友(2010-01-26):
谢谢楼主分享自己的问题与解决经验

网友(2010-03-17):
你好, 如此解决之后是否速度就流畅了?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5141要在Redhat EL4 ,5.3上只能装IC610

网友(2010-04-20):
楼主的安装经验值得学习啊,谢谢分享啊!学习中。。。

网友(2010-06-27):
试了,不行呀.

网友:
我也不知道

网友(2010-07-31):
最好使用redhat as4安装

网友:
这几天忙这玩意,现在终于找到解决办法了……谢谢大家哦

网友(2010-09-03):
虽然老了点,但还是有用的!

网友:
xue xi  yi xia

网友(2010-11-09):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感謝各位大大的經驗分享!謝謝大大 下載來試試

网友(2011-10-04):
楼主的方法,试了,没成功,又试了下面的方法,还是不行。。。。求解啊
http://www.thedumbterminal.co.uk/php/knowledgebase/article/42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env LD_PRELOAD /usr/lib/libgcc_s.so
这个在哪设置?

网友:
ln -sf /lib/libgcc_s.so.1 $CDR_INSTALL/tools.lnx86/lib/libgcc_s.so.1

网友(2012-08-01):
回复 网友A:

   求一下你.cshrc文件啊。。谢谢。。。。我了遇到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我参照一个说明来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是由于系统的gcc和软件本身的gcc冲突引起的。 eetop.cn_IC5141_Calibre_MMSIM安装.docx (126.84 KB , 下载次数: 95 )

网友(2013-06-26):
感谢楼主和36楼分享

网友(2014-01-22):
标记一下,以后也可能会碰到!

网友:
i have no idea.

网友(2014-04-08):
這個問題~終於獲得解答~
感謝分享~
讚~

网友(2016-03-03):
I have a problem too! May day!
virserver.tcl error: ERROR: Could not invoke /tools/mentor/aoi_cal_2014.4_18.13/pkgs/icv_comp/8.4/bin/tclsh

网友(2016-05-22):
把$CDR_INSTALL/tools.lnx86/lib/这个目录下的libgcc_s.so.1文件删掉即可!~
删前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