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益带宽积为什么是个常数?

楼主(2009-10-13):
具体的推导过程,或者谈一下自己的理解

网友:
它能不是个常数吗,因为增益是收敛的。

网友:
因为第二极点在GBW之外,并且GBW内只有一个主极点,没有零点,系统是单极点近似的情况下才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极点的系统在 对数坐标下是一个斜率为20db/dec的直线,在线性坐标下就是一个双曲线,也就是说  积为常数

网友:
这是线性反馈系统中的理论,建议找相关书看看。

对于单极点的运放,A(s)=Ao/(1+s/wp),其中Ao是dc gain,wp是-3dB的极点
构成以f为反馈系数的反馈系统后,dc gain变为Ao/(1+f*Ao), 极点变为(1+f*Ao)*wp,二者的乘积为一常数

网友:
因为第二极点在GBW之外,并且GBW内只有一个主极点,没有零点,系统是单极点近似的情况下才是这样的
只有一个极点的系统在 对数坐标下是一个斜率为20db/dec的直线,在线性坐标下就是一个双曲线,也就是说  积为常数
引用 网友A:

说得对,是单极点并且频率大于-3db点以后,近似常数,远大于-3db点以后,等于常数。

网友:
有点明白了,谢谢LS的分析

网友:
对于电压反馈运放来讲,才有GWB为常数的说法
而电流反馈,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2016-07-18):
这是线性反馈系统中的理论,建议找相关书看看。

对于单极点的运放,A(s)=Ao/(1+s/wp),其中Ao是dc gain, ...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 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