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MATLAB程序转C或生成可执行文件?

楼主(2009-10-13):
怎样使MATLAB程序转C或生成可执行文件?各位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我也想知道! 顶!

网友:
matlab里有专门的命令,好像叫-mcc的吧,你可以去查阅一下相关资料。

网友(2010-03-20):
是mcc,可以去看下matlab图形界面编程而后编译的内容,里面有详细论述。
2009里的没用过,不晓得是不是比以前好用了,总之这以前是matlab的一个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