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路仿真

楼主(2009-10-13):
小弟用CADENCE(LINUX下)画好电路原理图后怎么做电路的仿真?要怎么加激励之类的东西?急,小弟先谢过各位大虾拉

网友:
我只在windows下用过。
激励有一个专用的source库,也像放其他元件一下调出来,设置好参数就可以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弟谢过了,

网友:
仿真需要库的,没有怎么办?我也用Cadence,windows的
我设计了一个锂离子电池组保护板的检验治具,想先仿真一下,可是有的元器件(集成电路)没有仿真库,怎么办?
我的理解cadence下的仿真,模拟电路要有spice库,数字电路要有verilog库或vhdl,才可以混合仿真,我的电路是混合电路,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顺便问一下,楼主的linux下的是和版本,我也想转到linux下

网友:
spice库可以到各个芯片生产商那去下,但有些不提供。
也可以自己建立仿真库,但难度比较大,而且模型准确性很难做到很高,所以我一直没有自己去建库,而是一直在找能用的由芯片产商提供的库

网友:
现在所知道的是:
TI公司提供spice库,而且可以正常使用
AD公司也提供库,但只有获得license才能使用,他们只提供给他们的老客户,所以我一直没用起来
其他公司的库一直没有找到
如果知道其他公司的库希望大家交流一下

网友:
现在所知道的是:
TI公司提供spice库,而且可以正常使用
AD公司也提供库,但只有获得license才能使用,他们只提供给他们的老客户,所以我一直没用起来
其他公司的库一直没有找到
如果知道其他公司的库希望大家交 ...
引用 网友A:

也不是所有的都提供,所以,我现在找datasheet时,连同spice库一块下,逐步知道了那些公司提供,但很多情况还是无法仿真

网友A:
也不是所有的都提供,所以,我现在找datasheet时,连同spice库一块下,逐步知道了那些公司提供,但很多情况还是无法仿真
引用 网友B:

有哪些可以下的?
richardxie提供一下

网友:
有哪些可以下的?
richardxie提供一下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时注意留意一下,有无spice库,或设计支持之类的栏目,找一找有可能有,以前不仿真,不留意,现在留意,发现了很多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实际上,所有的IC都有库,有的恐怕需要花钱、签协议等,另外问一下代理,或许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