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问题

楼主(2009-10-13):
在PT 的UG 中有一句话“PrimeTime can analyze designs:Without unclocked memory elements, such as RS latches”,这里的RS锁存器是不是指不带时钟的基本RS锁存器,是不是带时钟端得锁存器、触发器都可以做STA?谢谢

网友:
个人认为 静态时序分析 主要是检查是否满足建立保持时间 所以还是针对时序来说的 当然之间的组合逻辑也对时序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