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一款DSP

楼主(2009-10-13):
请问TI的那一款DSP可以支持mini-PCI接口的wifi无线网卡呢?而且可以支持H.264编码。请各位帮忙推荐一款。

网友:
兄弟,你发了好多帖子问这个问题了吧?感觉你自己没有找到地方?还是没有耐心?
自己也要多看才是王道,论坛上问只能一知半解。
去ti的网站上找一找吧。
下面的都是有pci和c64x内核的。
DM643x ,这个你自己到ti的网站上看看,仔细对照一下。
DM6467  ARM9+C64x+HDVICP(支持h.264).
再找找google,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解决方案,别自己搞一个前无古人的东西,以至于有问题都没有人交流。

楼主:
谢谢你!我也去过TI的网站,那里资料好多,看得我都眼花缭乱的,不知怎么根据应用需求查找相符合的DSP芯片

网友:
TI网站找个芯片选型指南 它会把所有的芯片以及外设列出来 很容易就找到了

网友(2011-03-19):
TI网站找个芯片选型指南  很容易就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