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LDO相位裕量只有15度,能去流片吗?

楼主(2009-10-13):
请教高人:LDO相位裕量只有15度,能去流片吗?
但是接成负反馈的形式,如果基准电压是0.6V, 输出电压3V,那么相位裕量可能有30-40度,
请问这样的相位裕量能去流片吗
流片后振荡的可能性有多大?

希望高人不吝指教!!

网友:
这个看应用要求吧,当然也流过只有30度的LDO,能用

楼主:
-----------------
谢谢!
这还是前仿,后仿还没有出来
作阶越仿真,没有过冲,按道理相位裕量这么小应该会有很大过冲的

网友:
建议检查一下仿真方法,重新调整一下补偿。
这么做没什么不可以,只是不太专业,流片机会要珍惜,这么做有点草率。

网友:
流片机会要珍惜,我马上也要流片了

网友:
参数难道不能再调整了?

楼主:
怎么贴图呢

网友:
不能补偿么?什么corner?是不是所有的corner都是这样?
一般要求要在30度以上。最差也要20度,否则震荡的几率很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tran仿真ok,那么不要去管什么相位裕度,相位裕度都是虎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
en  都要试试

refugee:
目前阶跃和瞬态仿真都没有问题
尤其是阶越相应,居然没有过冲,迷惑中........

网友:
一般要求要在30度以上

网友:
同意,一般AC只是作为参考,最终以瞬态仿真为准,
特别是要仔细跑load transient,整个load范围内都要跑。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tran仿真ok,那么不要去管什么相位裕度,相位裕度都是虎人的
引用 网友B:

niurena

网友:
建议建立所有的应用环境,再run..

网友:
try small transient around your small phase margin OP point and see if you have overshoot.

网友:
有做过只有10度的,成功,瞬态阶跃ok

楼主:
try small transient around your small phase margin OP point and see if you have overshoot.
引用 网友C:

------
后仿发现最坏的情况下有过冲,但是只有10%左右
还有振铃
不知道这个现象咽部严重

网友:
都是牛人啊,哈

网友:
there are unknown reason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ac and tran result. understand it then decide TO or not.

网友:
AC仿真很检验你对负反馈环路的理解,
从我个人而言,如果AC仿真本身是正确的话,一般都能找到和瞬态仿真的对应关系。
我不同意AC仿真是唬人的这类的话。如此的话,做AC仿真干什么呢?
当然最终还要通过瞬态检验。

LDO的环路在某些结构下是相当复杂的,并且由于负载的不确定,会导致难以想象的corner setup。跑这么多瞬态corner是个很麻烦的事情,看波形看到眼花,做measure还要检验measure语句是不是对每个corner都有正确。
所以我感觉还是要先搞懂AC特性,并且在此基础上简化瞬态corner的个数。

如果有时间,仔细研究一下负反馈还是很有意思的。小到local feedback,达到sigma delta,一切都是反馈那。

当然马上流片的话,就想办法多加点trimming bits吧

网友:
楼主,难道你的LDO原来不是接成负反馈的吗
有点汗颜。。。
如果全负载范围下,全Corner温度下,最差是15度,一般没有问题
但是感觉你这样的说法很悬

楼主:
阶越和瞬态仿真方法没有什么问题,
AC仿真方法也没有问题,
最可能的是AC时,直流增益大,
而阶越和瞬态仿真,环路增益小

网友:
我最近也在做ldo,多交流一下

网友(2009-11-22):
无论是典型仿真还是corner仿真结果 这个都太小了 实际出来的风险比较大

网友:
LDO原来可以忍受这么低的margin,受教

网友:
相位裕度应该很好补偿的吧,干嘛一定要冒险呢?

网友:
我的相位裕度在负载电流为零时也只有30度呢

网友(2010-05-26):
li真是牛人,

网友:
同问啊,有事tran都不振的,ac还是相位裕度不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的tran仿真ok,那么不要去管什么相位裕度,相位裕度都是虎人的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啊?权威么?

网友:
15度居然没有过冲,只能说ac仿真有问题

楼主:
沉痛的经验教训告诉诸位,
15度的相位裕量不要去流片,
至少,至少也要30度

网友(2010-06-25):
不会吧,这么惨……

网友:
你是在什么条件下只有15度?当时电流多大?你在大电流下PM多少?实际流片出来多少电流下振荡?
我的在300mA下没什么问题,但在空载下只有10度,流片后没有振荡

网友(2012-11-06):
相位裕度比较差,稳定性很难保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暂态和AC仿真都要过才行,15度太冒险了,如果学校还可以,要是公司的产品根本不行。

网友:
有风险啊

网友(2013-11-01):
有点开玩笑吧,烧钱呢

网友(2017-12-19):
ac还是相位裕度不够

网友:
    一般来说 current loading 须要使用 dynamic 方式 跑 tran 使用pulse 抽电流
,如果phase margin不足你使用 step loading
  可能会看到振荡 . 至於DC loading看不出问题 .